电磁离合器使用问题求教

楼主(2020-05-09):
各位机友,电磁离合器没有用过,请教一下(如图),电磁离合器主动端与电机连,从动端连链轮带动负载。正常工作状态下,电机一直转动,从外部得到信号后(PLC控制)电磁离合器吸合,从动链轮转动一周后,电磁离合器松开,如此循环工作。问题是从动端链轮在电磁离合器松开时,是活动的还是能定住位置呢?还是需要另外的机构把它刹住车?

网友:
不会立即停住,由于后面有负载会减速然后停止转动,除非从动端有刹车装置,才能使其立即停住。

网友:
不会立即停住,由于后面有负载会减速然后停止转动,除非从动端有刹车装置,才能使其立即停住

网友:
加刹车装置配合位置传感器,能达到理想停止位置。

网友:
买个回去不啥都知道了?指不定你对供应商要求下,他还能给你做个带刹车的离合器。

网友:
这个你自个定。

网友(2020-07-01):
从动端需要单独加刹车,比如碟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