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多实体零件转换为装配体的问题

楼主(2020-05-10):
SW多实体零件转换为装配体后,修改原来的多实体尺寸,装配体的关联性随多实体零件尺寸变化而产生混乱。请教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你多实体零件更改尺寸后没有出现混乱,就是你装配体的装配关系有问题

网友:
装配体的装配关系混乱导致,重新捋一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