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长度"变短",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05-10):
棒子,330*80 材料D53
热处理长度"变短0.7mm",这是为什么?
长度是"缩短"?
还是外形"弯"了?

感觉像注水的牛肉。

补充内容 (2020-5-11 21:42):
是变短了,没有弯!!?

网友:
具体是什么材质,原来尺寸多少,热处理工艺是什么,热处理中烧损是很常见的现象

网友:
45钢热处理变形大,但是看你这描述应该是经过热处理后变弯了,才会量不准

网友:
你这做事的方式?是长度变短了,还是变弯了,你测一下不就知道了。零件在你手上,你却来问眼盲的人。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热处理相当于把密度重新融合一遍,密度高了肯定会有缩水。

网友:
我猜你多半是淬火了^_^

网友:
是棒料经过热处理后变弯了

网友:
不可能缩短0.7吧,而且DC53不是该真空淬火么?变形量应该不大啊

网友(2020-08-19):
一个常识,锻件经过热处理涨,普材热处理缩......

网友:
没有弯就是变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