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与喷塑的应用范围??

楼主(2020-05-10):
最近供应商做的零件表面都出现了脱皮的现象

   我们公司对于设备零件的颜色标准是:粗糙度Ra值在3.2及以下的面表面喷防锈油,其他面喷塑Ral 7035浅灰色。

   大家应该都知道喷塑会使颗粒会融化成一层致密的效果各异的最终保护涂层;牢牢附着在工件表面。而零件表面脱皮的现象,我怀疑是供应商没有按我们的技术要求做表面,采用喷漆代替了喷塑!毕竟喷塑的价格贵一些;喷塑基本是自动线,喷漆的话供应商在自己的厂里,人工接接管子就可以弄。供应商为了成本,投机取巧,这也可以理解,后期我们可以通过来料检,不合格退货,来管理供应商。

   但现在却遇到一个头疼的事情,像这种长5米,宽2米,重量1.3吨的设备底座,供应商说这种机架无法喷塑

   他们解释到,喷塑的工艺流程:前处理--静电喷涂--高温固化--出炉冷却。喷塑的自动线里面,零件都是吊挂起来,随线体流转的,这种大型又重的零件,线体挂不了。

   为了确保设备在客户长期使用过程中不出现脱皮的现象,我们是一直坚持要求喷塑的,而且供应商的说法我也深表怀疑;所以,我很想搞清楚,到底哪些尺寸的零件可以喷塑,哪些尺寸的零件只能喷漆??

   本来想让供应商给个尺寸范围,但他们一直推脱不出;网上也没搜到相关的技术标准,所以只能来求助大神们了。

网友A:
路上跑的汽车、海里开的军舰、天上飞的飞机,都要挂起来喷漆?喷塑跟喷漆没多大区别,就是在高温房里,静电喷涂染料而已、高温烘烤下完事。你们家的供应商生意得多好,还弄个自动线

网友B:
这可能是你的问题,原则上除非必要,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底座,至少应该是可组拆的。因为你这么大的个头,运输,组装都很麻烦。这个不是你给找个范围说他能做,他就能做。这跟他的设备规格,生产能力有关。如果你周边没有这样的配套商。估计你运输都是个问题。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5-10 10:31 本帖最后由 譬如朝露 于 2020-5-10 10:37 编辑

这可能是你的问题,原则上除非必要,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底座,至少应该是可组拆的。因为你这么大的个头,运输,组装都很麻烦。这个不是你给找个范围说他能做,他就能做。这跟他的设备规格,生产能力有关。如果你周边没有这样的配套商。估计你运输都是个问题。
底座是机器人行走轴,整体分段越少,拼起来精度就越容易保证。

楼主:
|xue428032发表于 05-10 10:28路上跑的汽车、海里开的军舰、天上飞的飞机,都要挂起来喷漆?喷塑跟喷漆没多大区别,就是在高温房里,静电喷涂染料而已、高温烘烤下完事。你们家的供应商生意得多好,还弄个自动线

他意思是附近区域内的表面处理厂,没办法吊挂这种大尺寸重载零件,我也是建议供应商再找大一些的处理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座是机器人行走轴,整体分段越少,拼起来精度就越容易保证。

真有那么高精度?再怎么高精度都架不住你放高温箱里烤是吧

网友:
围墙护栏,路灯,户外大铁门,小型机械框架和外壳,或者一些用于装饰的小件或者家庭用的装饰小件。
喷塑除了摸起来手感好点,防锈效果不如油漆,就是喷的时候容易实现自动化,因为喷塑干的快,一遍就能盖住,不流淌。
30分钟一炉。
大的如果有点量不太多,要没有烘箱,合适的话定做个也可以呀,做个活动组装的,不用了在拆开,喷塑就露天喷算了。
烘箱一炉子,要用不少电呀,有时候有的产品不适合喷塑。大厂都是流水线,不停机向前移动可能由于场地原因有转弯半径,弓形坡。
有的小作坊是固定式,一炉一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是你的问题,原则上除非必要,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底座,至少应该是可组拆的。因为你这么大的个头,运输 ...

我也觉得工艺搞错了。

参考车床,冲床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上跑的汽车、海里开的军舰、天上飞的飞机,都要挂起来喷漆?喷塑跟喷漆没多大区别,就是在高温房里,静电 ...

现在都是自动线(自动输送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意思是附近区域内的表面处理厂,没办法吊挂这种大尺寸重载零件,我也是建议供应商再找大一些的处理厂。

外发,基本没戏。自己做喷涂厂。

网友:
供应商说的没错,你这工件不是不能喷塑,而是喷塑生产线没有这么大,容不下你这个工件。而且喷塑都是挂起来的,弯弯扭扭好长的隧道生产线,这么重也超出了轨道的承载重量。

网友:
5米长的底座,喷塑有一道工序是高温固化,需要把零件放进高温固化炉内,这么长的零件放不进去。

这个底座是什么环境使用?还需要喷塑

网友:
喷漆和喷塑,工艺都要加热烘烤才能达到要求的。

网友:
   谁见过汽车喷塑?喷塑掉落是扩散性掉落,但和烤漆相比,成本低。要求严格就别想省钱,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

网友C:
流水线的没法弄,但是小作坊的可以的,他手工喷,然后用平板车推到大炉子里去,这个要他们找个能喷的地方呗!

网友(点评):
5米长,炉膛最少6~7米,小作坊会弄这么大的炉子吗

网友(点评):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我以前的单位找的小作坊就有,那个喷塑厂连老板才4到5个人,人家就是很多的大机架要喷。

网友:
喷漆后一般还要烤一下的。

网友:
是的 这个如果你真的要喷塑的话,这么长的工件基本上是喷不了的。就算是加工精度高,那也可以拼接。所以可以看看 工艺要求,掉漆不管是喷漆喷塑 都会是由于表面除水除油没处理好而造成的。

网友D:
喷塑,喷漆,其实喷塑成本低,你这个清洗 打磨 喷砂,静电喷涂 进炉烘烤 出炉冷却 就完了,喷漆至少还要喷底漆 色漆等,更麻烦。这么大的件自动线基本上汽车厂才有,而且这么重需要轨道车,吊装不现实。就防腐而言我觉得喷塑不如喷漆,不然汽车厂现在为啥不用成本低的喷塑,他们用的是电泳底漆,然后喷涂面漆,
你那个供应商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烘炉,不然人家更喜欢喷塑,施工简单还出效果。
喷塑的优点好像就是成本低,施工简单,表面硬度较高,喷漆却可以有各种结果。

网友(点评):
还是有明白人的,喷漆肯定比喷塑贵,楼主还是多学习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流水线的没法弄,但是小作坊的可以的,他手工喷,然后用平板车推到大炉子里去,这个要他们找个能喷的地方呗 ...

喷漆是汽车钣金上用的工艺;
喷塑叫静电喷粉,是设备钣金,架子常用的表面处理;
楼主第一张图开裂的零件,肯定是喷塑处理没错,不是喷漆;实际是喷塑还是喷漆看一下实物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喷漆是汽车钣金上用的工艺;
喷塑叫静电喷粉,是设备钣金,架子常用的表面处理;
楼主第一张图开裂的零 ...

至于开裂的原因就有很多了,前处理没做好,固化温度时长不够,膜厚太厚,压缩空气有水汽,涂料质量包括使用环境等,这个就要到现场分析了。
另外你那供应商说的自动喷塑线,那都是用来做钣金或小的零件的,挂不了重的。
像这种底座,都是叉车运输到位置,人工沿地轨推进烤炉的。一般烤炉3*6米,少数的有到9米的。
不能做只能说供应商配套资源不足。

网友:
外形尺寸太大是无法喷塑的,因为喷塑后需要进烘箱烘烤的,一般的厂家的烘箱都不会太大,不会超过3000*2500*2500.
无法喷塑的话,就只能喷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喷塑,喷漆,其实喷塑成本低,你这个清洗 打磨 喷砂,静电喷涂 进炉烘烤 出炉冷却 就完了,喷漆至少还要喷 ...

有用

网友:
不是都要挂起来自动喷塑的也有人工喷塑的 主要可能没有找到这么大的烘箱  多找几家 喷漆和喷塑成本差不多 烤漆要贵点  这两种工艺各有优缺点 看实际情况 而定

网友:
一般喷涂加工厂确实做不了这么大的工件。
可以找附近的修车厂加工,当然涂料最好自己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座是机器人行走轴,整体分段越少,拼起来精度就越容易保证。

这个机器人行走轴如果没有太高的精度要求基本都是分段的,包括ABB、FANUC等机器人品牌的行走轴都是分段好的,客户按需求长度找他们购买

网友:
之前表面处理厂说喷塑防腐等级顶多做到C3,限制还多,只有为了节约成本才这么做

网友:
找修车厂加工

网友:
喷塑比喷漆一般来讲是要便宜了。做灯柱子的都能干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上跑的汽车、海里开的军舰、天上飞的飞机,都要挂起来喷漆?喷塑跟喷漆没多大区别,就是在高温房里,静电 ...

这个好像是机器人第七轴,十几米

网友:
这么大的零件,要想喷塑的话,你最好能看看你们自己周边有没有供应商能做到,一般的正规喷塑厂都是一个悬链系统,挂这么大的件,说实话真的不现实,如果你能找到那种几乎是手工作业的,只有一个烘房的小喷塑作坊,倒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