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如何建模

楼主(2020-05-10):
如题,求解

网友A:
拉伸,切除切除切除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伸,切除切除切除好几次

这个铸件不是拉伸、切除几次那么容易建模的。机体建模都不见得容易做。

网友:
这个感觉像是用CAD做的,以前遇到过铸件图纸是用CAD建模的,用SW就是没能弄出来

网友:
主视图拉伸,按上视图拉伸切除,在N-N位置做参考面,按P-P旋转切除,最后从端部做放样切除到N-N

网友(点评):
图纸应该有错误,N-N面按上视图底边宽度应该为16

楼主:
各位有没有做出来的,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感觉与图纸还是有点差别!

网友:
CAD不一定画得对,3D导出2D,才会万无一失。

楼主:
这个图看似简单,画起来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