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能否通过参数或变量将主轴的负载值读取出来?

楼主(2020-05-10):
请教,FANUC系统,能否通过参数或变量将主轴的负载值读取出来?

网友:
应该是有主轴负载的显示条吧,看那个就行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5-10 17:27应该是有主轴负载的显示条吧,看那个就行
我想用程序把负载值读出来

网友:
应该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程序把负载值读出来

通过程序把负载值读出来没试过,能不能行得通不知道,但是可以在参数中找到具体的负载值,这是可以通过参数手册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