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哥大姐一个简单的力学分析题,我不会,

楼主(2020-05-10):
我想知道A、B的受力情况,大哥们帮帮我

网友:
这根直杆有质量吗?也就是计算直杆的质量不?

网友:
如果不计杆的质量,这样计算对不对?

网友(点评):
专业~做得很漂亮,赞一个👍。估计楼主还会问受力方向。

网友(点评):
要分A支点B拉力和A拉力B支点两种情况吧

网友(点评):
大姐算错了

网友(点评):
谢谢!我再看看。一上午这么多讨论的。

网友(点评):
这算的是什么,方向都错了

网友(点评):
两个公式,力平衡,力矩平衡,完了。

网友(点评):
开始计算不知道力的方向,假设是图示方向,计算出来是负值,那就反向。

网友A:
你这个画的不标准啊,看不出来怎么运动的。有几个自由度、低副、高副之类的

网友(点评):
你是学机械的吗?你是学过理论力学的吗??你确定你不是逗比吗???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画的不标准啊,看不出来怎么运动的。有几个自由度、低副、高副之类的

这和自由度没关系。
这个运不运动也没关系!
这和低副、高副还没关系!!

网友B:
我也复习一下,好久没做过这题了。
RA=5     方向向上。
RB=25     方向向下。

和大佬的答案不一样,心有点虚!

网友(点评):
这个对,上面那个明显错了。

网友(点评):
基础题,道理都懂。偶尔计算错误正常。

网友:
这是基础题啊,在不考虑杆自重的情况下。先是弯矩平衡算出A点受力大小5kn,方向向上。然后再是受力平衡,算出B点受力大小25kn,方向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复习一下,好久没做过这题了。
RA=5     方向向上。
RB=25     方向向下。

支持你这个答案

网友C:
你得说明杆是绕A点选择转还是B点,答案不一样的。

网友:
没人算转矩吗?毕业几年力学都忘光了,貌似要算转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得说明杆是绕A点选择转还是B点,答案不一样的。

和你说的这个没一点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你说的这个没一点关系

怎么没关系,不然你的值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复习一下,好久没做过这题了。
RA=5     方向向上。
RB=25     方向向下。

你的答案正确,根据力矩平衡,以中间点列力矩方程式,A点为顺时针的力,向上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第5版 第一卷 第一章 第138页 第5项 带悬臂的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关系,不然你的值怎么算出来的

关键是,这里的杆,他不转的话,就没法计算了?A、B都是死的,这个杆他怎么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里的杆,他不转的话,就没法计算了?

转动表示的是杆受力之后转动的趋势,根据这个转动趋势,你才可以列个力矩平衡,3力平衡的方程。这个与A,B 两点的连接方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动表示的是杆受力之后转动的趋势,根据这个转动趋势,你才可以列个力矩平衡,3力平衡的方程。这个与A,B ...

好的,我突然明白了!谢谢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动表示的是杆受力之后转动的趋势,根据这个转动趋势,你才可以列个力矩平衡,3力平衡的方程。这个与A,B ...

杆是死的,是你自己觉得他是固定死的,默认他绕B点旋转而已。实际,你知道他是杆先固定后受力,还是先受力之后再来固定?是先固定A还是固定B?

网友:
你算的对

网友:
A. B两个点同时支撑住杠杆,还能转的动吗?
所以两点受力相同了。

网友(点评):
初中物理忘了吧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这应该是初中物理的内容把

网友:
看了下回复,好多人默认杆是以B点旋转,如果以A点旋转呢?所以我认为已知条件没给全。

网友(点评):
A点旋转,结果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复习一下,好久没做过这题了。
RA=5     方向向上。
RB=25     方向向下。

你算对了

网友:
这是外伸梁结构吧,好像给的力的方向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说明杆是绕A点选择转还是B点,答案不一样的。

这应该算物理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