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杠

楼主(2020-05-10):
请问各位大佬,梯形丝杠螺母有配套的螺母座么,我搜了一次,好像都是滚珠丝杠螺母座,尺寸上有些差距。梯形丝杠的螺母座是标准件还是要自己加工?

网友:
自动化配件都有的。上隆,怡合达。米思米等

网友:
可以选用标准件,也可以自己设计

网友:
一般都是有配套的可以选择各种形状

网友:
按图加工和标配都有的

网友:
标准件平台上能找到,省心。

自己设计也可以。

网友:
自己设计的话,注意0.4间隙。上过当的都懂

网友:
一般直接上平台找标准件,有配套的

网友:
这种最好不要自己加工,很难做出配合的精度,有标准,买现成的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