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滑台固定问题

楼主(2020-05-11):
请问像这种直线导轨下面的凸台是怎么固定在底板上的,如果凸台比较高,不可能铣出来,太浪费材料了。像那种工作台比较大的导轨,这个凸台是单独加工再固定上去的么?

网友:
看使用精度了,要求不高可以选择分开加工

网友A:
https://www.misumi.com.cn/vona2/detail/110300062060/?pageName=PageCateg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isumi.com.cn/vona2/detail/110300062060/?pageName=PageCategory

感谢大佬,我一直以为都是自己加工的

网友:
都是批量铸造,再加工表面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一直以为都是自己加工的

你以为有多高科技啊,跟导轨一样调出来的,你干嘛不导轨一起加工在上面?更容易保证精度。铸件就不浪费材料。日本可能资源紧缺,铸件厂少,不能跟咱大天朝比,连筋都是螺钉锁上去的,你这算什么?结果你们还那么崇拜。有人就不了它,说我堆积木,做玩具。你说额多难,高科技做不了,堆积木,做玩具也不行,真老了。

楼主:
铸造适合批量生产,我就做一两个,而且铸造生产周期太长了,还要搞模具。还是直接买标准件吧

网友:
铸造出来在铣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