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杆底座安装孔的切槽什么作用?

楼主(2020-05-11):
忽然想起这个,下去找了根杆子拍了张照片。
我觉得是不是消除预埋基础不平整的问题,或者能减少什么应力?
请教一下机械专家

安装孔的切槽

安装孔的切槽

网友A:
论坛有过这帖子,个人不负责任的认为,这是线切割成型留下的,主要为了减少成本,不然去钻四个孔

网友:
各种切割,一刀走下来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大佬,看来是我想多了。
原来是加快切割设备效率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过这帖子,个人不负责任的认为,这是线切割成型留下的,主要为了减少成本,不然去钻四个孔

那帖子我也有印象,很多人跟帖,也没个结果,我觉得还是你这个靠谱

网友:
切割走线,为了快省,不然的重新吹孔。

网友:
我知道是线切割留下的,有些板子都是这样,然后填上腻子,最后摸漆就看不见了

网友C:
我有点怀疑!
线切割可能会这样做,懒得穿线。
可是线切割用于这个场合,有必要吗?切割效率太低。何况那个缝宽度远大于线切割的割缝,走两遍?

如果我去做,量不大的情况下,会选择激光切割。激光切割不需要这样走刀。
火焰切割?应该也不用,在中间吹个洞,再把这个洞割掉就行了。

大家还是从实用角度再想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帖子我也有印象,很多人跟帖,也没个结果,我觉得还是你这个靠谱

原贴在哪?

网友:
跟温度变化有关系吗

网友:
不是为了适应不平的基础吗?

网友:
|cxl120800发表于 05-11 10:50论坛有过这帖子,个人不负责任的认为,这是线切割成型留下的,主要为了减少成本,不然去钻四个孔
我们机器人底座上面的安装孔也会破割出一个缺口。

网友:
与安装面更好贴合

网友D:
有些底座钢板没有切槽,尤其圆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过这帖子,个人不负责任的认为,这是线切割成型留下的,主要为了减少成本,不然去钻四个孔

我觉得应该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怀疑!
线切割可能会这样做,懒得穿线。
可是线切割用于这个场合,有必要吗?切割效率太低。何况那 ...

吹个洞反而费事,你可以自己用气割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底座钢板没有切槽,尤其圆形的。

这种可能是钻孔的,印象里手工气割也见过从旁边割进去,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些

网友:
这样的做法是由线切割引申而来的.大家知道,线切割一个封闭的孔要打孔,穿线.火焰切割虽然不要穿线但要穿孔,效率不高.要是等离子或激光切割就没有这样的痕迹了.

cmx
用火焰切割这样做效率还是高些.
问题是这玩意根本没必要上线割,成本高效率低,能实现的方式多了去了为什么选个性价比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吹个洞反而费事,你可以自己用气割试试

有道理。只是看图中切面的质量不像火焰切割。

网友:
激光切的吧,20厚的板,激光很轻松

网友:
穿孔比割那条线更费时,应该是给伸缩量,像水泥地都有伸缩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只是看图中切面的质量不像火焰切割。

等离子就差不多这个样子,再高级点就是激光了

网友F:
贴合地面,减少振动的吧,杆高,风大,不贴牢晃动螺钉容易松,别线切割了,也别工艺上了,这些东西都是批量加工的,你家线那么粗啊,不粗还走两遍?线切割要割多久,直接激光下底座成型了,再焊接个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贴合地面,减少振动的吧,杆高,风大,不贴牢晃动螺钉容易松,别线切割了,也别工艺上了,这些东西都是批量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怀疑!
线切割可能会这样做,懒得穿线。
可是线切割用于这个场合,有必要吗?切割效率太低。何况那 ...

据我了解,这么厚的板一般的激光切割打孔实际就不短。一块板4个孔。多少板子呢?

网友:
是切割,水砂或火,图省力吧,和应力啥没关系吧。但这样子不会是线割吧。

网友:
不会是线切割,费时费钱,应该是工艺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