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力的大小怎样选择原动机电动机的功率

楼主(2020-05-11):
计算一部电梯的电机大小,已知G=16000N,滚筒的半径R=0.4M,运动速度是1M每秒(60M每分,23转每分),
转矩T=F乘以R=16000N乘以0.4M=6400牛米,
现在根据T=P乘以9550乘以传动比i再除以转速n,T=9550pi/n,选择电机,
选择普通电机n=2950转每分,
i=2950除以23=128,
P=T*n/(9550*i),
P=6400x3000/(9550x128)=15kw,
因为没有计算传动效率,所以最后选择15*5=75kw的电机。通过正反转控制升降。
请问这样可以么,这是计算电梯满载上升的时候,在满载下降的时候电机会因为绳索向下拉扯而失控么,假设全部用齿轮传动而不选择蜗杆传动的话,有操作过知道的么。

网友:
你的安全系数去哪里了?

网友:
功率15kW,考虑机械效率之后变成75kW?15kW为什么要乘以5呢?

不考虑机械效率,按力x速度功率是16kW,要考虑机械效率,看看从传动末端到电机端考虑轴承,齿轮传动或带传动或链传动、联轴器,减速器等的总机械效率。

网友:
安全系数太高了吧,你可以百度找资料

网友:
也许吧,你抱个电机装上测一下呗。至于失不失控,你不是应该设计安全措施么?不然,谁敢坐你电梯。真当现在还有为技术献身的

网友:
感觉不到30千瓦就可以了

网友:
最大牵引力应该是加速上升的时候;
5倍的系数好吓人哟。

网友:
首先电梯一般都是由配重的,真正载荷没那么大;第二电梯下行时貌似电机是当发电机用的

网友:
5倍的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