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力学问题

楼主(2020-05-11):
如图,A. B处都是单螺栓的铰接,杆受到了均布荷载,AB杆能否传递弯矩呢?求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①我们材料力学研究的对象是小变形、线弹性的材料。理想模型就是刚体。
②杆类我们可以简化为三种结构模型:悬臂梁、外伸梁、简支梁。
③要明白弯矩是构件所受的内力矩,即垂直于横截面的内力系的合力偶矩。

那么我们看这个问题:受均布载荷的杠,可以简化为一个悬臂梁。这里就要进行分类讨论了。①按均布载荷Q的大小;②按B这个支座的位置。
    悬臂梁的力矩图M=-1/2QL*L(L的平方)。①则B点越靠近图示的下方,收到的影响越大。②Q越大,杆AB受到的影响越大。
综上所述:能传递弯矩,细节情况还有待深入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①我们材料力学研究的对象是小变形、线弹性的材料。理想模型就是刚体。
②杆类我们可以简化为三种结构模型 ...

学到了

网友:
不大明白楼主的意思,AB杆本身是个二力杆,只能受轴向载荷,不可能承受弯矩。但你如果要问AB杆是否能平衡一部分右边的竖直杆所受的弯矩,那是有可能的,但前提是A滑块是固定的(即A铰点固定或已知移动刚度),这样是个简单的超静定问题,可以通过材料力学来分析。

网友(2020-07-28):
工程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