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根据零件,在画出其轮廓

楼主(2020-05-11):
公司生产一批玻璃实验仪器,现在要我根据产品的3D图,画出其轮廓图,用来做吸塑膜,预防在运输途中产品晃动损坏。
求指教:用SW能不能做?是否合理以及具体的操作步骤?
我找百度,没有具体的步骤,学不会。
以分液漏斗为例:

网友A:
有了3D,你还没轮廓?

网友:
SW能做。。。。。。。。。。没视频教程,学不会,也不能怪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3D,你还没轮廓?

因为没做过吸塑膜 , 所以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用哪个命令?

网友(点评):
各种命令,能做出来就行。

网友(点评):
这种东西不需要自己做,你只要提供本身的图纸,其实无所谓3D、2D,模具厂会自己建模的,事实上因为有收缩量的要求,一般外行很难做出合适的模具图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没做过吸塑膜 , 所以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用哪个命令?

我也没做过,不过我知道布尔运算可以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做过,不过我知道布尔运算可以减出来

因为不仅要做出轮廓还要留有间隙  ,我再自己好好摸索吧

网友(点评):
SW帮助-SOLIDWORKS 指导教程-高级技术-模具设计和模具产品设计 - 高级,学习下,但是要做出真正能用的模具还得知道不同工艺的收缩量,这全靠经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不仅要做出轮廓还要留有间隙  ,我再自己好好摸索吧

留间隙,曲面偏移不就行了。

网友:
  白酒运输的充气袋就很好用的

网友:
你是什么职务,如此简单的操作都不会?

网友:
请了解曲面功能,或者模型发来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