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问电磁阀的事

楼主(2020-05-11):
我单独给你们这个图  你们是不是看不出来常通常断

楼主:
如果这样呢??大神们? 这样能看出来吗?

网友A:
按颜色区分。关键要看P是在左侧还是右侧。如果左侧是P,那就是常开,右侧是P,就是常闭。

网友B:
常断,就没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颜色区分。关键要看P是在左侧还是右侧。如果左侧是P,那就是常开,右侧是P,就是常闭。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断,就没通过

懂你的意思  但是我想了解下

网友:
二位三通电磁阀.但有很多类型.

网友:
选两位五通吧,价格比三通的便宜,常通还是常断可以自己随意选择。

网友:
主要是看弹簧在那边。

网友:
依然没法看

网友:
2位,3通,这个看你怎么接法,可以常通,也可以常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