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主传动设计求助

楼主(2020-05-11):
设计参数 工作台面积        直径1250mm
          主电机功率        37/30KW
            主轴转速        1~340r/min
我选用了额定转速1500r/min 最高转速8000r/min的电机 ,算出分级传动系统的最小传动比是0.004  是否应该把最小传动比直接取0.5  还是把电机换掉
(另外工作台面积跟主传动设计有什么联系)

网友:
28KW的伺服电机就可以了,工作台最大转速可以达到500r/min

网友(2020-06-11):
需要平衡缸,泵,中心出水等配件可以联系我喔!13825747226

网友:
没怎么接触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