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件抽牙攻丝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0-05-11):
钣金方面,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望懂的兄弟不吝赐教吧!
对于一些低强度的连接,压铆螺柱没有必要,会采用抽牙攻丝的方法,但是不清楚板厚、螺纹大小与抽牙攻丝之间的关系

网友:
这种一般打自攻螺钉。看钣金件厚度以及你们车间的设备。
一般来讲,ST4*L的螺钉(就是M4的)做3.2的翻边孔;ST5的做4.2翻边孔。翻边孔高度一般在1.2-1.5MM,结合具体要求看。
较厚的2MM以上钢板,可以直接打自攻螺钉,

网友(点评):
另外,拉铆螺母这种对工艺很有讲究,如果做的不好,铆接位置“滑丝”,这个零件基本上只能重新开孔了,甚至报废。慎用!

网友(点评):
实在要穿螺栓,保证强度,可以点焊螺母上去。

网友:
薄板用“热熔钻”钻孔,然后攻丝。可以增加螺纹有效长度。

网友:
看你要求,,看你价格,简单的翻个孔攻丝,要求高的焊接压铆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