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两级圆环磁性产品定位问题

楼主(2020-05-11):
需要怎么定位这个产品使得每次喷码都能够准确的标记在无磁区

圆环磁钢要求定向喷码

圆环磁钢要求定向喷码

网友A:
让环形磁铁沿一个小斜面滚动到平面上,平面增加一个水平方向的强磁场,这样在外部磁场的作用下,环形磁铁会停留在一个极限位置。此时的环形磁铁和外部磁场方向只存在一个比较微小的夹角Δα,用多次测量求均值的办法,可以得到这个Δα的一般期望值。将喷码装置水平布置,喷嘴修正Δα之后,直接喷涂即可。(因为每次滚动的极限位置并不可能一致,所以有必要通过光学识别之类的做辅助定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环形磁铁沿一个小斜面滚动到平面上,平面增加一个水平方向的强磁场,这样在外部磁场的作用下,环形磁铁 ...

在输送带上面是平躺着过来的,产品的厚度只有0.8mm,沿着斜面下来之后在外强磁场的作用下会停在一个极限位置。想问:这个磁场它应该不能是单一的N级或者S级吧。这个产品是一个平面有两个极性的。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简便的实现其精准定位呢?

总共有四个极性

总共有四个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输送带上面是平躺着过来的,产品的厚度只有0.8mm,沿着斜面下来之后在外强磁场的作用下会停在一个极限 ...

这个要先粗算圆环的磁场,找一个匹配的外部磁场,外部磁场太大或太小都不行。

网友B:
这个费劲,直接施加磁场倒是能转到位,但转到位后直接吸过去了,又不能移动,而且会二次磁化工件,影响工件的磁场强度。用两个霍尔感应器感应某个点的磁场强度,再通过步进电机旋转一定角度实现

网友B:
想问下楼主,你们这种磁环最多能充多少极?你们在哪边,想找一些能做多极充磁的供应商。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能做多极充磁,平面四级充磁,八极充磁,我微信1331945777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费劲,直接施加磁场倒是能转到位,但转到位后直接吸过去了,又不能移动,而且会二次磁化工件,影响工件 ...

使用霍尔传感器检测,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去之后跟不上生产的节拍。
最理想的是能够一次性定位到位 这样子不会影响生产的节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你们这种磁环最多能充多少极?你们在哪边,想找一些能做多极充磁的供应商。

看产品的性能,我们这边24极,36极,甚至是100多级都可以充,具体还要视产品而定。
图片的是平面两级也有平面多级的  ,圆环面多级也可以
在浙江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费劲,直接施加磁场倒是能转到位,但转到位后直接吸过去了,又不能移动,而且会二次磁化工件,影响工件 ...

一次性对多个产品进行充磁,最后测试的时候会因为每个产品的表磁不一样,对定位的精度会有影响,导致划线的精度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你们这种磁环最多能充多少极?你们在哪边,想找一些能做多极充磁的供应商。

需要了解的话私聊

网友C:
弄个明确标出的磁铁反正塑料板下面,把你要分辨的磁铁扔上去,自己就找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次性对多个产品进行充磁,最后测试的时候会因为每个产品的表磁不一样,对定位的精度会有影响,导致划线 ...

一次性对多个产品进行充磁, 那这个一致性肯定不好,用霍尔也没办法精准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对多个产品进行充磁, 那这个一致性肯定不好,用霍尔也没办法精准定位。

说的对,所以就是说会有一个范围,在一个范围内都是可取的 ,要做的就是说把这个定位做好之后使得所有的产品尽量标记的精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明确标出的磁铁反正塑料板下面,把你要分辨的磁铁扔上去,自己就找正了。。。

这个还有待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