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工程图圆的十字中心线边缘深处长度

楼主(2020-05-11):
如图,请教下工程图圆的十字中心线边缘伸出长度比较短,看起来非常丑,应该在哪里调整呢?谢谢
我会调普通中心线的,但是找不到这个十字中心线的在哪里。

网友A:
可以在工程图模式下的,选项-文档属性-中心线/中心符号线,有个中心符号线延伸。顺便说一下,丑从何说起,机械制图标准里边缘伸出长度是有标准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工程图模式下的,选项-文档属性-中心线/中心符号线,有个中心符号线延伸。顺便说一下,丑从何说起, ...

您说的是这个吗?这个调大了以后十字线的比例又很不好了,我上个帖子就问了这个比例的问题,后来就是改小这个数字让比例好看了,结果突出的部分又太小了不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工程图模式下的,选项-文档属性-中心线/中心符号线,有个中心符号线延伸。顺便说一下,丑从何说起, ...

这是恢复到默认的2.5出来的标注,十字线的比例严重失调了

网友A:
这个不是比例,这个表示中心线伸出的长度。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比例,这个表示中心线伸出的长度。固定的

那请问是在哪里啊?我这没有看到中心线延伸填数字这个项目啊,我这个是2015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是在哪里啊?我这没有看到中心线延伸填数字这个项目啊,我这个是2015的。谢谢

我的20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020的

原来如此,我这个版本太低了。谢谢您的回复。我暂时还不想升级软件。

网友:
我一般按3-5mm做,延伸线太长图面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