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位移波动

楼主(2020-05-11):
毕业设计里疲劳试验机用的曲柄滑块机构,老师有个要求是加载位移偏移量<3%(位移的波动量),老师说可以算系统的转动惯量去求这个位移偏移量,但是看了各种资料都不知道转动惯量怎么能和位移联系起来,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
不明所以,可以把结构图贴出来,应该会清晰点

网友:
这意思是让打摆子,是滑块位移量还是曲柄位移量?运动的物体自然都可以与位移扯上关系。你老师是让你算什 么?你手上的哪些参数?给你说个小技巧。你把你手上的参数全标上单位,然后把你这个结果单位标出,看看你手上参数的单位怎么倒腾能出你要的结果的单位,就这样算啦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200512100040  曲柄滑块原理图是这样的,上面是试验的弹簧,对弹簧往复拉伸,曲柄是主轴上的一个偏心轮

楼主:
主轴已经设计好了,转动惯量也可以求出来,偏心轮的偏心距根据试验要求进行调节,根据书上那块儿的的内容是转动惯量影响着主轴速度的波动,,但是没看见还能影响曲柄长度的,滑块位移跟曲柄位移应该差不多吧,滑块移动距离是曲柄的两倍长,这个曲柄的长度固定好了,还能有波动么?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问老师。。你连求解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可肿么作答呢。

群友能想到的波动供参考:1、弹性变形,力量大导至连杆压缩???可能性较低
2、各运动机构中的间隙,随运动及惯性相对位置会有微小改变,导致同一转角下,有可能存在极大值或极小值的波动???这个貌似也不太可能,太难了,我都不会。

网友:
转动惯量只和几何尺寸有关。所以转动惯量对时间求导得零。位移对时间求导得速度。

网友:
还是不理解什么意思,“加载位移偏移量<3%(位移的波动量)”完全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