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黑色手拧带台阶的螺丝

楼主(2020-05-11):
这种黑色手拧带台阶的螺丝 淘宝上看了很多家都没有 螺纹是m8。金属台阶是m10 实在买不到 我想买些大约m12的回来让别人帮我车成这样的  把这个想法跟我一个二把刀机加工朋友说了 说没法装夹  我也知道黑色部分不好装夹 如果装夹丝杆这边呢 我买个长一些的这种螺丝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 在这里大家帮我这个小白解决了不少问题

网友(点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44.499330b7yMy0f4&id=37735503727&ns=1&abbucket=3&skuId=43035569694

网友:
估计你钱给少了,虽然麻烦,也不是不能做,要做专用夹具

网友:
车床的话,一般夹具只有三爪卡盘,夹螺杆部分,螺杆太细了,走刀的时候容易变形。

可以从配合的部件去想办法吗?把台阶孔做大一些。

网友(点评):
配合部件孔开完了m10的 和螺丝那个台阶配合 台阶起到轴的作用

网友:
那就买直的配个隔套就行了呗

网友A:
买个星形的手拧螺母,自己车个杆装上就ok了

网友(点评):
谢谢 这样省事

网友:
换一种不行吗?

网友:
用图坐的内孔式手柄,螺杆压紧自己车杆子。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5-12 19:59用图坐的内孔式手柄,螺杆压紧自己车杆子。
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大家 这里太好了

网友:
楼主想法不会拐弯,带塑料的就是好吗?整体直接全是钢的不行吗?外边必须是花边型吗?滚花不行吗?要有创新的想法!

补充内容 (2020-5-13 07:49):
我只是给你一个启发,在我看来原来的并不好,还容易坏,要想漂亮点,把手部分可以用其它有色金属制作,不滚花也可以先分度头铣然后手挫加工成花瓣型,数量多加工也方便。什么4轴、5轴多大成本!就这个活我一天干....

补充内容 (2020-5-13 07:53):
不论什么设备,所有零件设计制作都是最低成本!自己做当然比原带的要好!

网友(点评):
每套设备大约有7 8种这种类似手拧螺丝 想弄成一样的

网友(点评):
嗯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的不是组合的吗

网友:
这种需要定做的,刚刚阿里巴巴看到的

网友:
搞一个专用夹具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星形的手拧螺母,自己车个杆装上就ok了

这个应该是最省钱的解决办法!

网友:
打开米思米采购网站,搜索:C-NKSMS-8-40-20,里面有图样,再看看自己需要的具体尺寸。小几十的东西,不要这么麻烦。

网友:
上隆HLE38或48不就有M10的吗?

网友:
6楼正解. v) D+ j: Q! E; K4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