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的HYDAC4combi4cooler4Sandvick4cms1

楼主(2020-05-12):
这应该是液压马达驱动的风扇的冷却器。外国佬的有些铭牌经常要玩填空题。空白档很多。这是玩客户啊,真是添堵。这个冷却器竟然用液压驱动风扇,那是不是用在工程机械上的。因为工程机械比较容易获取所需的液压源泉。

网友:
工程机械用液压马达驱动冷却风扇是因为,通用的工程设备主要动力源是柴油机带动液压泵,提供液压油比较方便。
也有用电动机作为动力源的话,可以直接用直流小电机驱动风扇,更稳定、噪音更低

网友:
没仔细算过,应该是液压油取材方便和效率更高。

网友A:
为啥铭牌要空白?技术保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铭牌要空白?技术保密吗?

因为很多商品是定型机,参数变动很大,比如液压站系统工作压力是180Bar,但是装的液压泵额定压力是350Bar的。通常是大牛拉小车,少数是小牛拉大车,真正罕见的反而是整个系统都配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