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推高,辅助的这个杆子

楼主(2020-05-12):
要弄个液压推高车,大概200KG,边上要辅助这个杆子,伸缩距离500mm,但是找了一圈没找到现成的卖杆子的,难道要自己拿个管子套个圆管做吗?
各位大佬,有现成的买吗,叫啥名字,辅助的这个杆子

网友:
这个买个圆管买个方管互相配合就可以了,要有一定的间隙

网友:
你这不是杆的问题,看你这方案,估计这车要塌,你不应该左边再挂根么?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做可以啊

网友:
自己选合适的型材套。

网友:
200kg力在哪里施加?旁边立的杆起什么作用?我还看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直接在液压杆上面加个平台,200KG,就在平台的前面,旁边的杆起辅助作用,导向

网友:
单杆肯定是不行,最好是双杆做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