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对CPU要求挺高的,打开一个大型装配体CPU最高占有率90%

楼主(2020-05-12):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专业版 64位 ( DirectX 12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7-9700K @ 3.60GHz 八核
主板        华硕 PRIME Z390-P ( Z390 芯片组 )
内存        32 GB ( 海盗船 DDR4 3000MHz )
主硬盘        西数 WDS100T3XHC-00SJG0 ( 1 T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Quadro P2000 ( 5 GB / Nvidia )

这个配置的电脑,打开900+零件的装配体,CPU利用率在30-90%之间浮动

网友:
刚打开时肯定会很高,但是看时间900多个零件打开只要36秒,应该算很快了吧

网友A:
这软件有双核就够了,基本就是跑单核的。

网友:
和闪崩一样SolidWorks的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有双核就够了,基本就是跑单核的。

对呀,以前有句话叫“一核有难,多核围观”虽然不是说软件的问题,但是用在这里也适用。很多旧软件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