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齿轮,涡轮等这些复杂零件的加工参数表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楼主(2020-05-12):
Solidworks在工程图中像齿轮齿条,涡轮蜗杆这些零件的加工详细表格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啊?
一般在齿轮的图纸右上方都有一个表格,这个表格里显示了齿轮的模数,齿宽,齿形角等等这些参数。我想问一下,这个表格在Solidworks里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是直接点一下就像装配图中的材料明细表那样就出来了。还是要自己像在CAD里那样一根线一根线的做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印?
我知道插件里有个出齿轮工程图的,可以自己把图纸给你制作出来。但是那个只有齿轮能出这个图。现在是涡轮蜗杆怎么出这个表格啊?有没有会的大师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
表格是自己一笔一笔画出来,格式化后另存为表格模板,下一次再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A:
我一般买外面的标准件,基本不出图。又不是要出什么椭圆的,方的齿轮。况且这些非标件,估计你画了表格也没参数。反正除了外面标准化的,我也不知参数怎么算。而已经标准化的,其实不用我画。

网友:
大多数都是标准件

网友:
自己制作参数表,后面直接调用。

网友:
自己插入一个表格,然后写上一些参数,保存模板,下次直接插入更改数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买外面的标准件,基本不出图。又不是要出什么椭圆的,方的齿轮。况且这些非标件,估计你画了表格也没 ...

稍微大一点基本都买不到 要出图加工的

网友:
迈迪工具上好象可以直接生成这些表格

网友:
插入总表-然后向word里的表格一样修改格式,填写内容就可以了,需要的话可以另存为表格模板
其实总表就相当于word里的空白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