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中的“最后保存者”怎么更改

楼主(2020-05-12):
Solidworks零件中的“最后保存者”怎么更改,求教

网友A:
改计算机的账户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计算机的账户名

我改计算机的用户名了,重启的电脑重新画了一个结果显示还是用户

网友(点评):
是登陆账户名而不是计算机用户名

网友:
所有问题在选项那个地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