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关于减速机输出轴端面及径向圆跳动取值问题

楼主(2020-05-12):
如图所示,根据手册查表取值范围30-50,50-80,如何确定45,55,58轴径的径向圆跳动具体数值?是有其他的类比公式吗?

网友A:
形位公差要求要靠零件在组件中的作用和要求去判断,单独一张图看不出什么来。只能猜测45是输入,55是轴承,58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位公差要求要靠零件在组件中的作用和要求去判断,单独一张图看不出什么来。只能猜测45是输入,55是轴承, ...

是的,这个就是减速机的输出轴,45联轴器,55轴承,58输出齿轮,因为手册中没有这么细致的公差划分,所以有些疑惑

网友:
你这图?是新国标?粗糙度这样标,挺少见的

网友:
可以根据精度等级查表。

网友:
这跳动值我看不懂。
不知道是不是单纯按等级然后按直径计算?
一般应该都是看等级按尺寸范围查表可得,可是一个0.021和0.022这两个应该不是查表来的,要按尺寸算也太麻烦了点。
我设计的话,应该是作为基准(比如轴承径)的地方要求高,然后按需求还有尺寸要素定其他精度

网友:
大部分时候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来标注跳动公差要求的

网友:
圆跳动可以查手册,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c8829fa6a1116c175f0e7cd184254b35eefd1ad2.html
形位公差

楼主:
0.021和0.017这两个值手册上确实是查不到的,根据经验的话只能慢慢积累了,按照手册是标注不出来这种形位公差的吧.感谢各位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