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受力大一点,就碎了

楼主(2020-05-12):
前面的是一种笔芯,强度和形状,可以参考扁的那种干面条.受的力大一点点,就碎了
要方便的改变每一根的间距,放到下面模具中.

之前的产品,是圆的,圆的可以很方面的滚过去,模具的位置上已经有被占掉的,那么其余的在上面滚过去,就行了.
现在产品换了,这个方式,就不行了.

求助

网友:
扁的不能滚过去,可以滑过去

楼主:
是三角形的,不是矩形,不好弄

网友(点评):
三角形比矩形更好弄

网友:
上面加吸盘 ,吸过去

网友:
蜘蛛手,软夹具,图像处理,一个个拿进去

网友:
搞一个平行机构

网友:
滚不过去坡度大点,再加个吹风机,加大力,看能不能行

网友:
放到光滑的斜板上 下面用毛刷刷下槽能行不。

网友A:
有些东西很怕拦腰,但就是不怕捅脚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很怕拦腰,但就是不怕捅脚心。。。

还没到达大侠的高度,大侠方便具体说一下怎么操作吗,好让我这些年轻人开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到达大侠的高度,大侠方便具体说一下怎么操作吗,好让我这些年轻人开开眼界

来料状态或你能做到的最靠模具的排序状态呢?

网友:
弄个垂直料槽,一根一根掉下去如何,要不再来等间距刮料,刮板只允许刮一根。当然,这主要看你的东西究竟有多脆。太脆就不行。

网友:
有考虑过平行变距机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