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有经验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2020-05-12):
创新来源于所见所闻的总结和整合再利用,最近有些小想法,不知能否利用,烦请有相关经验的大佬指点迷津。

生活中有过换浴室淋浴阀的经验,也是根据网上的教程,最后完成了一开始由于未知觉得很难的事,就此,我事后也买了新的陶瓷阀芯,并且拆解了解了其中结构。

主要原理是靠两块陶瓷片接触密封,通过陶瓷片上孔的对接达到热水和冷水不同量的混合。

在此结构上,我联想到公司气路产品的相关改进项目,有如下问题想请教:
此陶瓷密封结构是否适用于2~3kpa气体密封?

补充内容 (2020-5-13 08:52):
气体为空气

陶瓷阀芯

陶瓷阀芯

网友A:
不好说,不过2~3kPa这个压力很低啊,应该难度不大吧。我记得之前买一些卫浴的阀里面都是充气的,买到了转动一下如果啪一下气跑出来证明是正常的,气在里面能存至少几个月这样看密封性应该是很好的

网友:
压力太低,陶瓷密封变形不足,不一定能起到密封作用。
如果厂里条件允许,你可以做个试验试试,看多大压力能密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不过2~3kPa这个压力很低啊,应该难度不大吧。我记得之前买一些卫浴的阀里面都是充气的,买到了转动 ...

理论上我觉得可行,但没有找到有关的介质为气体的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我觉得可行,但没有找到有关的介质为气体的阀。

气体的多啊,那啥煤气 天然气管道,都是。不过一般截止阀 蝶阀是不能完全密封的,都会配一个盲板。

网友:
你经验多,下面那张图哪儿截的?那张图在的地方,不就有人告诉你用在哪儿么?

网友:
你理解错误,密封不是靠陶瓷片密封的,十几元的东西,精度达不到那个水平。自来水的压力通常是4公斤,比你的大多了

网友:
空气分子小,密封性变差,不容易实现,不过低压的可以尝试下,兴许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