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两端的轴承可以游动吗?

楼主(2020-05-12):
大家好!图中两端的轴承可以游动吗?两端是圆柱滚子轴承。右端的轴承:内圈右侧由圆螺母锁死,内圈左侧由轴肩锁死,外圈右侧由端盖锁死,外圈左侧由轴卡锁死。
左端的轴承:内圈右侧由轴肩锁死,内圈左侧由轴套锁死,外圈右侧由轴卡锁死,外圈左侧由端盖锁死。

网友A:
可以游动,圆柱滚子轴承一个圈是没挡边的,滚子可以轴向动,不能受轴向力。
我这里借用过一套光洋的轴结构,一侧是双列短圆柱,一侧是角接触,可能没掌握关键,开始老是跑尺寸,分析了才发现没锁紧,加了点东西。
你这个图哪找的呢,有介绍这种结构?

网友B:
因为是人字齿,所以需要^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人字齿,所以需要^_^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查下人字齿用法

网友:
人字齿,轴向由另一个齿轮啮合定位。
曾经吃过这种轴承的亏,不能有外部轴向力施加在上面。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内外圈可以有较大的轴向位移,能够补偿运转过程中因轴系温升带来的长度或伸长的变化。

楼主:
这种圆柱滚子轴承应该是N型、外圈无挡边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游动,圆柱滚子轴承一个圈是没挡边的,滚子可以轴向动,不能受轴向力。
我这里借用过一套光洋的轴结构 ...

机械设计手册就有呀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就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