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装配

楼主(2020-05-12):
求助一下,没有搞过蜗轮蜗杆,现在就是涡轮这根轴会晃动,晃动很轻微但是传递出来就很明显了,里面我是加了2个角接触,中间用内外隔圈隔开,是轴承选用的不对吗?一般这种结构怎么调整它的背隙会小精度高呢!!

网友A:
晃动是装配中哪个地方间隙太大了。

网友B:
蜗杆轴两端应改为圆锥辊子轴承。

网友C:
看图分析,蜗轮应该是悬臂轴安装,蜗轮晃动首先认为这轴刚性不足,该轴内部结构如何?轴承隔圈隔开确实应该,但是跨距大概有多少?这对轴承是面对面安装还是背对背安装,有没都轴向压紧?悬臂轴只有一对角接触轴承应该背对背安装,加大隔圈隔圈长度来使两个轴承受力跨距增大,同时选用轴承与孔/轴合适的配合。蜗杆是要承受轴向力的,要精密传动也最好选用角接触轴承。还有蜗轮蜗杆中心距也要精确控制,再要间隙小就得把蜗轮做成消隙的两片弹簧撑开结构了。
上面谈的啰嗦了点,毕竟只有一张照片没装配图,只能随便编。

网友D:
你这蜗轮上的轴有些创意,你做的偏心轮?

网友:
轴承选的不对。

网友:
蜗杆这边的轴承换下 用角接触球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分析,蜗轮应该是悬臂轴安装,蜗轮晃动首先认为这轴刚性不足,该轴内部结构如何?轴承隔圈隔开确实应该 ...

您好,以上为剖面图,角接触安装方式为背对背,图中没装配好的,就是意思是角接触是可以的是吗,就是加工件我改公差全部改为压装的方式

网友(点评):
这里蜗轮没必要用角接触吧,而且两个接触安装方向也有问题(背靠背,或者外圈锥面对着轴向负载方向)

网友(点评):
1.两个轴承应该背对背;2.装内阁套又装外隔套,那你角接触轴承还有什么意义,过定位了都;3.卡簧卡不紧

网友(点评):
楼上所言极是,好好看一哈这种轴承的使用,卡簧换轴承盖,装好后轴承要预劲,你这离谱得多

网友(点评):
还有个内套是这样的话,怎么预警

网友(点评):
安装方向改一下,下面一个反过来安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蜗轮上的轴有些创意,你做的偏心轮?

那应该是一个内六角扳手,放那里是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动是装配中哪个地方间隙太大了。

您好,有可能是加工件公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杆轴两端应改为圆锥辊子轴承。

您好,因为有的说角接触也OK,我换一下试试,后续结果回复您。

网友(点评):
蜗杆角接触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是一个内六角扳手,放那里是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对。。。

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以上为剖面图,角接触安装方式为背对背,图中没装配好的,就是意思是角接触是可以的是吗,就是加工 ...

角接触轴承用安装方向错了,而且你是轴上压紧螺母压紧,使以内挡圈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以上为剖面图,角接触安装方式为背对背,图中没装配好的,就是意思是角接触是可以的是吗,就是加工 ...

你这图上看轴承安装方式是同向呢,工人有没按背对背装?
还有我这里受力方向压紧一般不用挡圈用压盖,你上面背对背用挡圈的地方应该是受力的,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以上为剖面图,角接触安装方式为背对背,图中没装配好的,就是意思是角接触是可以的是吗,就是加工 ...

把上面的轴承反个面,去掉内隔套

你的压紧螺母尺寸好像也有问题,根本给不了预紧力,你压紧螺母直接就压道轴肩上了,并没有压到角接触轴承内圈上

网友F: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后面更换成THK轴承,另一方面锁紧螺母要锁紧,确保两个轴承内圈是紧固的,有锁紧螺母了上面的卡簧就没必要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以上为剖面图,角接触安装方式为背对背,图中没装配好的,就是意思是角接触是可以的是吗,就是加工 ...

你这个轴承一个方向,能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后面更换成THK轴承,另一方面锁紧螺母要锁紧,确保两个轴承内圈是紧固的,有锁紧螺母 ...

请问这种结构轴承用的是圆锥辊子轴承还是角接触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上面的轴承反个面,去掉内隔套
你的压紧螺母尺寸好像也有问题,根本给不了预紧力,你压紧螺母直接就 ...

轴承安装方式是背对背的,图上是不对,锁紧螺母已修改为与轴肩避开,因为是角接触,所以内圈还是要的吧,卡簧确实有问题,受挤压后会上下晃动,我后续直接切掉,锁一个钣金压紧外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上看轴承安装方式是同向呢,工人有没按背对背装?
还有我这里受力方向压紧一般不用挡圈用压盖,你 ...

感谢回复,挡圈受力确实造成轻微上下晃动,后续我改成直接用钣金压死外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结构轴承用的是圆锥辊子轴承还是角接触好一些呢

角接触精度高,圆锥滚子轴向力大,看需求
我们这边蜗杆基本用角接触的
蜗轮角接触够用了,如果蜗轮里面带螺杆轴向推动的,用圆锥滚子甚至是角接触加平面轴承
蜗杆蜗轮有速比,有负荷时产生的力也会放大,蜗杆受力相对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结构轴承用的是圆锥辊子轴承还是角接触好一些呢

角接触,和你差不多的安装结构,下面伺服电机带动旋转,客户要求夹具同轴度1个丝以下,刚开始用MISUMI双列组合,发现公差还是很大,后面改为THK的,锁紧螺母一定要锁紧,有可能我买到的是比较差的MISUMI,没有其他的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承安装方式是背对背的,图上是不对,锁紧螺母已修改为与轴肩避开,因为是角接触,所以内圈还是要的吧:l ...

精密装配,内外隔圈都是需要的,一般角接触轴承需要装配工测量轴承轴向间隙,然后按需要磨内外圈厚度,如果是买的进口万能配轴承,在加工的时候要求内外圈同时加工,保证厚度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密装配,内外隔圈都是需要的,一般角接触轴承需要装配工测量轴承轴向间隙,然后按需要磨内外圈厚度,如 ...

学习了,万分感谢!

网友:
首先搞明白楼主你所说的晃是什么意思?端面会在垂直面上摆动还是窜动?或者是因为蜗轮蜗杆齿隙问题,导致的正反转时背隙过大“晃动”。前者是轴支撑定位引起的,后者原因就是因为精度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蜗轮上的轴有些创意,你做的偏心轮?

我猜这是内六角扳手

网友D:
你那扳手固定在哪儿的,这么大的偏心量,怎么搞出来的,变形也只有你孔轴都椭圆,才可能你扳手在中心位置,转动后会成这样。要这样变形了,怎么会是你那什么轴承,间隙造成的?如果你一点基础都没有,钱多,这样试很危险的。与其你在这儿问咱听不懂,也看不懂的人,你还不如买本蜗轮蜗杆的书好好学习下。

网友:
轴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扳手固定在哪儿的,这么大的偏心量,怎么搞出来的,变形也只有你孔轴都椭圆,才可能你扳手在中心位置 ...

您好,那个扳手是我只是拿来指一下位置的,实际是没有的,问题点楼上各位有回复,有学习到,多点尝试没做过的提升下自己是我现在需要做的哈哈,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安装方式是背对背的,图上是不对,锁紧螺母已修改为与轴肩避开,因为是角接触,所以内圈还是要的吧:l ...

内圈不能要的,你这设计意图是固定轴承外圈,压紧轴承内圈的,加了内轴套就失去了使用角接触轴承的意义了,因为根本压不紧(两个轴承内圈的距离被内轴套限制了),还不如使用普通轴承了(注明:你内轴套高度小于外轴套高度也是可以了,不过这个数职不好弄)

网友:
轴承外圈都没固定住

网友:
两个问题:1.外圈没固定  2.内圈隔套取消或者外圈和内圈隔套厚度一致

网友:
蜗轮里的轴是什么意思?象是六角材料

网友:
老哥,你这套结构干什么用的,转速和承载多大,也可以考虑深沟球,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分析,蜗轮应该是悬臂轴安装,蜗轮晃动首先认为这轴刚性不足,该轴内部结构如何?轴承隔圈隔开确实应该 ...

还有蜗轮蜗杆中心距也要精确控制,再要间隙小就得把蜗轮做成消隙的两片弹簧撑开结构了。     您好,这个方式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或者给点资料我自己去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蜗轮蜗杆中心距也要精确控制,再要间隙小就得把蜗轮做成消隙的两片弹簧撑开结构了。     您好,这个 ...

中心距控制就是使用加工中心严格控制两个轴孔的中心距了,还有设计蜗轮(一般应用中设计成斜齿轮)还可以稍微变位的。
消隙这个也是上学课本里有的啊,和齿轮消隙一样,蜗轮(斜齿轮)两片轴向叠加一起加工孔和齿形,然后在两块中间搞空腔,放三四甚至更多根弹簧使两个齿轮错位来达到消隙。这个结构有点复杂,很精密的传动才搞,你可以网上找找齿轮消隙的图。
我这里不少结构用到蜗轮蜗杆传动的,这样搞消隙的也不是很多。蜗轮蜗杆我也不懂新设计,都是照着前人的图抄抄
还有上面讨论的蜗杆轴轴承,不知道你怎么理解,也看不到你里面的轴承结构。
如果是图上就两侧各一个轴承的双支承结构,那使用圆锥滚子面对面压紧结构是挺好的,结构很简单,因为圆锥滚子轴承内外圈都只受一个方向的力。
如果使用角接触轴承结构,应该是驱动端一对角接触轴承面对面安装固定,精度好的万能配可以不用隔圈;另一端使用一个或者两个深沟球轴承径向支承,轴向浮动(只要内圈用挡圈压紧在轴上就可以),甚至用调心轴承也行。角接触轴承内外圈都用一定要装配师傅会调预紧力的,不然效果不好;单只用一个隔圈,感觉就用圆锥滚子更方便

网友:
蜗杆角接触轴承,蜗轮深沟球轴承,中心距最好做成可调的,这种结构我们用了很多

网友:
安楼主的锁紧螺母的方向,挡圈已经失效了,锁紧螺母处再加个垫块试试会不会好一些,还有下面轴承建议用挡圈,不要死挡减少安装误差。一些小建议,曾经做过一个类似结构,公司老工程师讲的一些注意处。

网友:
不能用卡簧限位,间隙太大
你的轴承没有密封,这样灰尘进去寿命很短

网友:
楼主 角接触轴承有拆装问题 你这里是怎么解决的啊 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分析,蜗轮应该是悬臂轴安装,蜗轮晃动首先认为这轴刚性不足,该轴内部结构如何?轴承隔圈隔开确实应该 ...

估计游隙没考虑

网友:
蜗轮侧上端用圆柱滚子轴承,下端用向心球轴承。

网友:
看是否可把上轴承翻转装配,拿掉内间隔套通过锁紧螺母调整轴承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以上为剖面图,角接触安装方式为背对背,图中没装配好的,就是意思是角接触是可以的是吗,就是加工 ...

隔套有问题吧

网友:
1.外隔套不要;2.孔用挡圈有间隙,换成端盖;3.锁紧螺母最好别直接抵轴承,建议加个套子

网友:
涡轮轴 轴承选择不对,角接触轴承导致轴摆动。
另外,蜗杆轴承座要尽量矮,这样会提高涡轮轴的刚度。

网友:
轴承选用是不是刚好选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因为有的说角接触也OK,我换一下试试,后续结果回复您。

蜗杆轴一端用一对角接触,另一端可用深沟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