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速轴与轴承配合

楼主(2020-05-12):
转速在一千转,载荷一般,轴承与轴的配合是什么等级呢?
转速在6000千转,载荷也一般,轴承要选什么等级,轴和轴承的安装处要取什么公差呢?

网友:
建议找一本SKF轴承样本看,里面什么轴承在什么精度要求下,什么样的配合,怎么安装,都有详细的说明。当然要求不高就适当配合松一些,毕竟不是每个工厂都有那样的安装条件,以及能买得起那些安装工装和检具

网友:
要看工况、润滑等情况,一般过盈不超过0.03即可。

网友:
1.转速确定后,至于载荷分 轻 中 重载三种最好有具体的数值。还要分是否有频繁启停 频繁正反转和冲击载荷。有了这些明确的工况后,就可以确定你的工况条件。

2.要计算发热量,因温升带来变化,尤其是6000转转速非常高了。

3.需要计算工况实际需要的精度,那么轴承的精度等级就可以确定。对应的轴承与轴的配合精度基本可以找到。

网友:
找个轴承供应商问问

网友:
你忽略了很多限制条件,所以你可以得到很多解。你忽略了你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别人建议用处不大。并非所有应用场景都需要计算温升,寿命。也并非所有配合都一成不变。

网友:
一般都是内圈涨紧,外圈小间隙配合的咯!

网友:
关键是使用的场合,用在什么机器设备上,这个很重要。
SKF、FAG、NSK等轴承样本上都有详细的说明和推荐,建议自己仔细看看书。

网友:
要松些,防止热胀,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
首先要知道轴承运行的DN值,然后根据相应的工况条件决定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