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非标项目有没有办法实现多人同时设计?

楼主(2020-05-13):
多人同时设计一个大型项目怎么操作比较好?
目前的做法是每个人在自己电脑上设计,再通过U盘或者共享盘传递资料。
可不可以实现设计师在设计的同时,领导以只读模式进去审图查看?
还有图纸下发至其他部门可通过系统,而不需纸质档。
不同设计师使用不同软件怎么解决?
都使用SolidWorks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实施?

网友A:
自上而下设计模式

楼主:
之前了解过一下sw的pdm,软件不统一的话还有效果吗,因为几十个机构组合成的项目SW太卡了,都是转到其他软件完成整体布局设计及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上而下设计模式

自上而下感觉只适用于产品设计,对于上千个零件的非标机构,这个设计方式很卡,而且非标设计还各种改图,牵一发动全身,不柔性。

网友B:
PDM目前是很好的解决方案,一个人更改的地方其他人都是只读状态,自己改自己的,别人保存也只能保存自己更改的部分。它有一个检入检出功能。检出的才是自己能改的。你更改过的,别人一获取最新版本就相当于solidworks重建。这个系统本来就是solidworks开发的插件。使用习惯跟solidworks一模一样。

网友:
怎么是不同设计师不同软件,公司买那么多软件花费太大了吧!统一一下软件。

网友:
之前公司的方法是:各自负责自己的设备或者模组,然后上传服务器,由总负责人用3D装配或者总装.
如果DRI有更新,及时上传3D或2D,然后通知总负责人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M目前是很好的解决方案,一个人更改的地方其他人都是只读状态,自己改自己的,别人保存也只能保存自己更 ...

别人正在检出设计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获取最新版本查看吗

网友:
solidworks里面有个PDM管理模块,把每个参与项目的人的权限设计好,比如,某个人要设计某个单元,就把这个单元的模型”检出”,在自己电脑上修改,设计,完成后”检入”,下一个人要查阅时可以看到更新后的模型。检入检出最好也填写清楚,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做的修改,新设计不存在。

网友:
你招个数据科学家呗,像那什么不同软件间数据的转换,他直接就用程序就替你搞定了。

网友:
PDM应该可以的,我自己装过,玩不来。找厂商来实施应该可以,SW的PDM也可以检索其他文件,所有设计文件也都有设计审批等这些状态,谁可以看可以改也可以设置。文件要操作端确认上传了才能看到最新吧,应该不能实现实时联网。
协作设计,都是把一个装配体分若干子装配,定义好连接借口,其他的就分工在子装配里设计

网友:
上PDM,难受一时;不上,难受一世。

网友(点评):
这句话精准戳到要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上而下感觉只适用于产品设计,对于上千个零件的非标机构,这个设计方式很卡,而且非标设计还各种改图, ...

虽然我没有进行过自上而下的设计 ,但是我认为只要建模基准选好了,不耽误。因为看到过他们自上而下的设计方式

网友:
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吧?肯定有一个总工的。

网友:
估计还分模块进行设计,只要注意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正在检出设计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获取最新版本查看吗

那样获取的不是最新的,必须检入才能更新,检入就是保存到PDM系统内。

网友:
一般企业上PDM就是糟蹋钱。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的,layout布局规划好,再分成几个部件,每个人各自设计,但总装布局不变,待设计完后再汇总。

网友:
一般找个高工自己组装各个部分。

网友:
不一样人画的要组合起来  前提是标准   按标准来
像大型电气项目就是几个人编程了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