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照图片分析应力变形

楼主(2020-05-13):
钢壳是经过拉伸过的,钢壳是主动旋转,求冲槽分析应力变形

楼主:
深度2.1mm,刀口厚度1.2

楼主:
钢壳直径32璧厚度0.25,
8 G" l2 U$ D/ i& u滚刀直径50

网友:
施加力的条件呢?大小呢?

网友:
这个分析,建议简化,在零件上切除槽,同时把相应的切削力加载上,然后用静力分析变形。

网友:
在零件上切除槽,同时把相应的切削力加载上

网友:
怎么通过图片分享嘛,至少提供尺寸图吧。。。

网友:
还有手算吧 有限元能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