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工具设计问题,请问如何改进

楼主(2020-05-13):
前几天同事请我帮忙画一个气管快插接头里面的一个弹片,感觉是冲压成型的,就做了一个成型工具,但是成型之后圆弧处多肉,请教该如何改进?

网友A:
首先想到的是过切一些试一试,可能是冲压模具有缝隙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想到的是过切一些试一试,可能是冲压模具有缝隙造成的。

请问怎样过切?正常应该是切掉的,但是用成型工具的时候折弯处的实体会填充到去除面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我认为是你没有考虑工序的问题,因为冲压后有一面就是会有变形

网友:
这个是冲压件折弯变形区域,多余材料流动的地方,

网友:
先变形,再切割呢。

楼主:
成型工具怎么设计才能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过切?正常应该是切掉的,但是用成型工具的时候折弯处的实体会填充到去除面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

确认个问题 ,你这个多肉,指的是在3d上显示多肉,还是实际工件多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个问题 ,你这个多肉,指的是在3d上显示多肉,还是实际工件多肉?

3D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D上的

这个在3d上试着调整吧,你这里圆角交汇,同时有一段圆弧是一体的,,没有明确的分界,这样在模型操作的时候最后得到的很可能是这样的结果。
我一般会直接调整你的弹簧片,把圆角那里修整好。

网友B:
机械加工尤其是钣金加工常会遇到的问题,内应力变形,可根据变形量来修正冲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加工尤其是钣金加工常会遇到的问题,内应力变形,可根据变形量来修正冲具。

因为这个只是在SolidWorks上画出来的,实际没有做过,我觉得实际情况应该不会像图上显示的一样,实际冲完里面的孔后,在压弯的时候圆角处应该是往回缩的,而不是向前挤压,不会出现多肉的情况。没干过模具,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