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表面镀层如何降低摩擦

楼主(2020-05-13):
请教大牛:用了不锈钢SUS304钣金。想降表面的摩擦力,这个不锈钢表面镀层,镀什么比较合适呢?谢谢各位!

网友:
什么材料和零件在304不锈钢钣金表面摩擦运动?问题描述的很模糊

网友(点评):
SPCC 表面镀锌

网友:
有种不锈钢叫镜面不锈钢。

网友A:
铁氟龙

网友(点评):
有考虑,老板说这个应该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氟龙

不粘锅^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