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告知这个分度扇形板的作用

楼主(2020-05-14):
本人大三在读机械学生,最近在做学校的课程设计,可是老师给我们分配的题目是这个分度扇形板,在网上找资料找了好久还是找不到这个零件加工出来的用途,相关的课程设计文档倒是找到不少,但是都找不到这零件用来干嘛的。我甚至去问过老师,老师也说不清楚是干嘛的,可是在做课程设计的时候如果这零件的用途不知道有点难往下做,实在是没辙了,想来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零件图类似于这样的,只不过我的题目多了一些圆角,跪求各位大佬告知这东西的用途,之前也实在是没见过这种零件

网友:
你都知道是分度扇型板,作用肯定是分度
因为现在的机器电气化、自动化,这样的纯机械式的零件很少见

网友A:
那你老师分给你这玩意做什么,他没说么?你怎么做项目?你老师在培养采购人员么?以前有个采购面试时,面试官问他怎么找厂家,他说了一大堆,最后说实在找不到就去问设计者,他在哪儿看到。你老师不知道用途?他从哪儿倒腾来的图纸呢?不会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吧。那样可能真找不到出处

网友B:
大三的课程设计应该是制造课的课程,设计工装夹具相关的东西。你这个有可能是工装夹具,钻套,用来快速在圆弧面打有角度的孔,至于那个零件干什么用的,不是见过的真没人能回答你,也许就是出题老师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老师分给你这玩意做什么,他没说么?你怎么做项目?你老师在培养采购人员么?以前有个采购面试时,面试 ...

我们这个是用来做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的课程设计,用来设计夹具的,任务书上首先就要对零件进行工艺分析,可是不清楚作用很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三的课程设计应该是制造课的课程,设计工装夹具相关的东西。你这个有可能是工装夹具,钻套,用来快速在圆 ...

是设计夹具。不过问了老师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用途,这个课题在网上倒是能看到很多学校都有用,但都没具体说明用途,老师可能是看到就直接搬过来布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三的课程设计应该是制造课的课程,设计工装夹具相关的东西。你这个有可能是工装夹具,钻套,用来快速在圆 ...

对,我们现在弄的是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的课程设计,设计这个加工零件的机床夹具还有加工工序卡等,我看别的组都是轴承座或者是拨叉这些零件,作用也挺好找的,然后我分到这个题目的零件实在是找不到用途,老师估计也是从题库里面搬过来,不知道用来干嘛的

网友:
像是夹具上,销孔定位的把手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是用来做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的课程设计,用来设计夹具的,任务书上首先就要对零件进行工艺分析,可 ...

做工艺分析其实不需要知道它是具体哪用的,因为你不是做设计分析,需要看它的精度、粗糙度、强度等符合使用要求,你只要根据图纸要求,分析采用什么样工艺来保证加工出来的符合图纸就行,至于是不是符合实际需要,那就不是工艺的事了

网友:
糊里糊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是用来做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的课程设计,用来设计夹具的,任务书上首先就要对零件进行工艺分析,可 ...

图纸标注不全。你做工艺分析,不知道用来干什么一样可以分析。材质,热处理,基准,定位,满足精度即可。况且你看公差也知道,比如那三孔,肯定是装销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