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动夹,英斯特朗的,一万多块,

楼主(2020-05-14):
国内有没有类似的厂家在做?

网友:
说出你的要求,可以给你找替换的产品

网友A:
你这个要10kN,力很大了。推荐一下附图中的国产气缸夹,一般夹取都OK了。

网友:
雄克的要便宜一些,这种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10kN,力很大了。推荐一下附图中的国产气缸夹,一般夹取都OK了。

你说的气缸家夹持力都不怎么大的,到不了楼主要求的那个力的

楼主:
其实用不到那么大的力,自家做了一个加工件试一下,谢谢大家的参考意见

网友:
如果需求量在10个以上
你只需付进口价的三分之二,我保证各项指标不低于甚至略高于进口产品
什么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全是鬼话!没有起码的价格才是实在原因
我厂曾加工军工产品,最小孔0.08mm,冲切最薄的铝箔厚度0.006mm
同道者,请加微信Lxtx67689

网友:
台湾千岛有气动的三爪卡盘,力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