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杆支撑刚度和力如何计算

楼主(2020-05-14):
正在做一型材推料装置,基于应用需考虑推料受阻的情况,需要给型材加支撑(压夹导向)以防止弯曲变形。对于压杆(型材)临界力计算和支撑道数设置没有问题,但每道支撑所需刚度和力计算没搞得很明白,有哪位大侠有研究不妨赐教(抱拳为谢)。

网友:
像你这种杆类受力校核强度或者刚性,已知条件要明确。

严格来说杆受压后多少会有弯曲变形,这叫失稳。杆件由于在受压时理论中心线和实际轴线不在一条线上,所以有侧向力造成弯矩。
需要将实际工况列出来,两端是以什么方式固定或者支撑。没有明确的条件无法计算的。

至于这种临界力是根据工况的误差来判断的,只要杆件变形量在误差范围内均为合格的。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5-14 15:38像你这种杆类受力校核强度或者刚性,已知条件要明确。

严格来说杆受压后多少会有弯曲变形,这叫失稳。杆件由于在受压时理论中心线和实际轴线不在一条线上,所以有侧向力造成弯矩。

需要将实际工况列出来,两端是以什么方式固定或者支撑。没有明确的条件无法计算的。

至于这种临界力是根据工况的误差来判断的,只要杆件变形量在误差范围内均为合格的。
是的,我说的只是大概的情况。假设按完善压杆条件考虑,只要临界力大于推力是可以不设支撑的,否则需要加中间支撑(压夹导向)。支撑的刚度有推导公式,假设用气缸或油缸作压夹,一般也可以不单独考虑刚度,只够力就行。查到有资料说,支撑力(气缸或油缸出力)取压杆内力2/100左右即可,这压杆内力就是推料力吗?每个支撑都需要这么大力?要求不高,不考虑微弯变形,顺利推料即可。

网友(点评):
2/100 是叫细长比。截面直径和杆长比例 这是经验值。

网友:
把你的计算过程发上来看看,担心失稳,就用压杆稳定的知识做计算看看。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5-14 15:38像你这种杆类受力校核强度或者刚性,已知条件要明确。

严格来说杆受压后多少会有弯曲变形,这叫失稳。杆件由于在受压时理论中心线和实际轴线不在一条线上,所以有侧向力造成弯矩。

需要将实际工况列出来,两端是以什么方式固定或者支撑。没有明确的条件无法计算的。

至于这种临界力是根据工况的误差来判断的,只要杆件变形量在误差范围内均为合格的。

我查到一篇文章这样写的,按有些公式计算也差不多是这样。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14 23:04把你的计算过程发上来看看,担心失稳,就用压杆稳定的知识做计算看看。
现在不是计算的问题,是公式取值理解的问题。设置支撑目的是满足临界力大于推力,看有资料写支撑力约为压杆内力的2%,这里压杆内力我理解为推料力而不是加支撑以后的临界力,这样理解的话,支撑力就是与推料力大小有关的常数,与设置多少道支撑无关,每道支撑力都一样,因为无论怎样分段,压杆内力(推料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