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520X6-6g外圆尺寸公差是多少?如何算出来的?

楼主(2020-05-14):
请问M520X6-6g外圆尺寸公差是多少?如何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
520那么大一个直径,螺杆长度为6?

按6g来算公差,查表!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6g表示公差等级代号IT6 (确定公差范围) 基本偏差代号g,表示轴公差的基本偏差g,公差带图中离零线最近的那个偏差

网友(点评):
这里的6是指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0那么大一个直径,螺杆长度为6?

按6g来算公差,查表!

螺纹的6g和轴的g6是一样公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纹的6g和轴的g6是一样公差么?

注意看大小写字母,大写代表孔!小写代表轴!不一样,公差带图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大小写字母,大写代表孔!小写代表轴!不一样,公差带图不相同!

@机械社区618   618出来干活了!

网友(点评):
@白. 你是不是蛋蛋疼?

网友:
怼人那么厉害,不晓得有几把刷子?@机械社区618

网友:
这个好像是查国标GBT197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纹的6g和轴的g6是一样公差么?

螺纹是螺纹的,轴是轴的,两者不一样。找本手册查一查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是螺纹的,轴是轴的,两者不一样。找本手册查一查就知道

嗯是的我已经查到啦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查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