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前表面感应淬火

楼主(2020-05-14):
油缸活塞杆材料是42CrMo调质,最终需要镀硬铬增加耐磨性,是否有必要在镀硬铬前增加表面感应淬火处理,如有必要,感应电流频率选择高频,中频还是工频。望论坛大神指导

网友:
活塞杆一般两种表面处理方式:
1,表面高频淬火,HRC55以上;
2,表面镀硬铬,镀后加工到需要的尺寸(外圆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