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条与放置密封条的开槽尺寸计算

楼主(2020-05-14):
请教下,可以参考什么资料进行计算

网友A:
用在哪的啊?具体做什么用的

网友B:
这好像是经验值,正规点的供货商会根据你选购的密封条提供你的开槽尺寸

网友:
参考O型圈静密封。

网友C:
什么样的密封条?想用在什么结构中?密封什么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哪的啊?具体做什么用的

目前是用在通讯设备上,以后还考虑水下的设备

空气中的就是防尘防水,水下的要求防水等级

配合的有机加工件和钣金件

想知道下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标准,材料压缩率,需要预留的空间大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密封条?想用在什么结构中?密封什么介质?

目前是用在通讯设备上,以后还考虑水下的设备

空气中的就是防尘防水,水下的要求防水等级

配合的有机加工件和钣金件

想知道下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标准,材料压缩率,需要预留的空间大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经验值,正规点的供货商会根据你选购的密封条提供你的开槽尺寸

准备去咨询下密封圈厂家

网友:
用途描述不清

网友D:
建议改o型圈,手册有详细参数

网友E:
截面面积相等,O型圈与凹槽。b略大于D,bt=3.14R^2。圆角r0.3。计算t。
例:O型圈(条)D5,槽宽b=5.1,底圆角r0.2~0.3,槽深t=4。

网友F:
对使用要求不高,只要考虑一点,O型密封圈的截面积/开槽面积=80%,基本就没有问题,如果使用要求较高,对密封性有严格要求,建议你看手册,或者看厂家样本,里面有详细的开槽尺寸,我常用的是司达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使用要求不高,只要考虑一点,O型密封圈的截面积/开槽面积=80%,基本就没有问题,如果使用要求较高,对密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改o型圈,手册有详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截面面积相等,O型圈与凹槽。b略大于D,bt=3.14R^2。圆角r0.3。计算t。
例:O型圈(条)D5,槽宽b=5.1,底 ...

网友G:
上海汉升密封科技官网,里面有资料,多少规格的密封圈,槽宽槽深都有建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海汉升密封科技官网,里面有资料,多少规格的密封圈,槽宽槽深都有建议值

网友(2020-07-01):
不用谢。你们实际开了多大的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