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UCP204轴承座里的轴承UC204,能取出来吗?

楼主(2020-05-14):
大家好!UCP204轴承座里的轴承UC204,能取出来吗?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热套进去的,属于大过盈配合,取不下来

网友(点评):
看20#的图 已经用手翘出来。

网友:
应该是将轴承和轴承座敲转动成90°(水平),从一侧能拿出来!

网友:
原则上,装得进去,就拆得出来。对了,拆轴承有专用工具

网友:
可以的。插根轴把球头部分翻转一下可以拿出来。球面有个固定点的,要注意位置。

网友:
  简单。旋转,有个限位,到限位后就敲出来了

网友:
轴承座有个小槽从槽中可以取出来

网友:
一般过盈配合,加热或者硬拉

网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0NDExMTE4MA==.html
可以比较清楚看到轴承座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热套进去的,属于大过盈配合,取不下来

误人子弟 你说话能付点儿责任不?你自己试验过确实拆不下来?不懂装懂 害人害己 让人耻笑

网友(点评):
所以说是可能! 仅提供参考。 误人子弟?你不会明辨?那么大的人,难道还是巨婴?

网友:
这种大路货,不会弄太复杂的工艺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热套进去的,属于大过盈配合,取不下来

实属不好意思,没有细致的去了解,就发言。附上几分资料以表歉意!

有的人喷人是一把好手,张口就喷!也是服了!请你关注问题,不是张口就喷,喷人谁不会?

网友:
轴承外圈和座在一个端面有个限位突出点,反方向敲轴承外圈就能旋转轴承,进而取出轴承。

网友:
可以的,你转一转就找到那个位置了,就拿下来了。

网友:
转一下,轴承面的销子对准轴壳缺口,翻90度

网友:
敲一敲,转一转,轴承和轴承座成90°时,红圈处是一个缺口能将轴承拿出来。按地时候相反,将轴承从缺口放进去,然后敲一敲转一转到正确位置。

网友:
用一把剪刀可以翘出来。我用的是205的

网友:
很简单啊

网友:
可以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