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无人机的折叠浆怎么实现开合

楼主(2020-05-14):
      请教下大家,现在设计一款折叠式无人机,浆是用弹簧实现的开合,觉得可靠性差,有没有那位大侠推荐更好的方式呢?

这是我设计的

这是我设计的

网友A:
笔记本的开合的那种转轴,大疆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你把它搞成雨伞结构呗

网友:
笔记本的

网友:
舵机电机

网友:
大疆御系列

网友:
不是甩出去的吗?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 你的答案最6

网友(点评):
好像就是甩出去的

网友:
为何看你的回复都有一种趣味

网友B:
先说下用途,有没有负载,  还是儿童玩具,随便搞搞,你这个用弹簧好像看不懂啊,收藏机构要自动的还是手动的?

网友C:
有种吊扇灯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开合的那种转轴,大疆就是用的这个

想设计成自动展开的,合起可以用手动

楼主:
自动展开感觉要好一些

楼主:
打错了,桨是甩出去的,机臂要实现自动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下用途,有没有负载,  还是儿童玩具,随便搞搞,你这个用弹簧好像看不懂啊,收藏机构要自动的还是手动 ...

有负载的,机臂藏起可以用手动,机臂展开是远程操控,在空中投放后给指令展开。弹簧部分之前是设计成四机臂收纳时被底部电磁铁限制,之后自动弹开,但是这种方案不太好,所以想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种吊扇灯可以参考一下

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桨是甩出去的,机臂要实现自动展开

“甩出去”,也是“自动”的范畴,而且是很高的设计水平。浆可以甩出去,机臂为什么不能甩出去?

重心和转轴位置的几何关系加上转速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