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直轴轴向力较大时如何固定

楼主(2020-05-14):
如图所示,我有个竖直的轴,通过联轴器和电机轴连接在一起,下面接一个比较重的东西。所以轴向力较大,我想在联轴器那里打横向螺钉固定,不知可不可行?麻烦各位高手,可以的话画个图,感激不尽

网友:
负载负少啊

网友A:
做个台阶轴,重物落到轴承座上

网友:
你可真会省,关键是不怕给重物甩出去,你还是想办法在这架组轴承吧

网友B:
沿联轴器径向用螺钉的目的或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沿联轴器径向用螺钉的目的或作用是什么?

承受轴向力?

网友:
要考虑动平衡,电机轴不方便打孔吧,可以热装联轴器,非标联轴器与重物配合段,可以多打几个孔,安装螺栓,螺母要放松,否则飞出会出事故

网友:
    过渡轴承安装工装

网友:
胀套,用重力拉着。但电机受不了轴向力吧。

网友:
想到了一个词……不如跳舞。

网友:
看重物重量和尺寸?电机大小和转速?会不会有转动起来摆动的可能,总之用顶丝固定是个不太可靠的连接方式,可以改为夹壳或法兰等刚性联轴器

网友:
神奇的设计,加几个轴承座不香么

网友:
加推力轴承

网友:
常识性错误,电机可以承受你这样的弯矩?你没搞个实物试试?以后要试的时候,离远点,全副武装,戴钢盔。

网友:
重物多大多种  你要加个主轴结构

网友:
只要电机不是用气球吊着悬空,还是绝对有办法装平面推力轴承。。。

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电机。。。看着太吓人了。。。

网友(点评):
这要是高速电机,螺栓飞出去就热闹了๑乛◡乛๑

网友(点评):
加两个轴承,其中一个角接触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受轴向力?

螺钉承受不了较大的轴向力,用轴台肩或者轴承去承受轴向力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台阶轴,重物落到轴承座上

这个中!

网友:
加推力球承载轴向力  在离重物不远处加个深沟球增加轴的径向强度

网友:
用凸缘联轴器采用胶质孔螺栓承受载荷    楼主你这个重物与轴的链接方式不明确所以还要具体情况考虑   可以发个具体的图吗

网友:
直接就把电机轴承废了

网友:
仅横向螺钉还不够,还需要增加一个销钉用于承受剪切力。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玩过那种陀螺么?按个按钮,陀螺就弹到地面上飞速旋转。
你这个联轴器要是脱落了,下边的应该比那个还壮观。。。

网友:
这是受纯轴向的一种受力方案:
轴另一端(底部)增加一个普通滚珠轴承即可,电机不受重量。
供参考。

网友:
能让电机轴、电机座来承受重物的重量,你不觉得有点那个吗!
重物轴这一侧要做台阶,加推力轴承来承受重物的轴向力,这才是合理的设计。
电机轴只能承受扭矩。

网友:
还是加一个轴承座吧,看你的示意图感觉很危险,而且电机也不能受太大的轴向力,不然电机很容易损坏

网友:
你那样做会让推力球轴承卖不脱的。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