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帖途中想到一种防盗螺丝方法,大家觉得靠谱吗?

楼主(2020-05-15):
内圆螺丝,如果用一个圆内实现锁紧的扳手,那么就可以实现锁死螺丝,
这个结构简单,在一些环境中可以实现一定的防盗功能。

现在一个问题,如何设计这个扳手,或者在圆孔的结构上做简单的改进在实现。

网友:
如果你的防盗思想就是利用市面上一般工具无法打开螺丝的方式来防盗,那么我们就不用纠结螺丝的内孔的形式了,你可以弄成内六角的特殊尺寸,或者内五七八角都行,就不用去纠结螺丝内孔是圆的该怎么设计扳手

网友:
防盗?上次看到一个老外搞了个玩意,用磁铁锁紧螺丝,隔空的。不用扳手。

网友:
如果这设备能落到对手的手里慢慢研究,那你螺丝外观咋变化都没用

网友:
简单点的,机器罩板上就用超市防盗的那种磁吸扣,做成特殊形状的

楼主:
放弃这个想法了,

网友:
全圆的话如何实现转动拧紧,最起码头卡扣形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