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霜机构失败案例与求助

楼主(2020-05-15):
背景:位置:移动冷库顶部平面,长乘宽2280mm*2280mm.表面为锯齿状如图1.表面受冷变形不平整。因顶部为制冷面。所以结霜严重,结霜严重就影响制冷。
需求:将霜以任何方式除去,除下来的霜不能掉的到处都是,需要自动化,占用空间小,用电加热时不能损失太多制冷量。
尝试过:1.”横向一根2280长毛刷。纵向电机+丝杆驱动,丝杆螺母固定在毛刷中间,两侧光轴滑块导向。失败   原因:运行一段时间后,滑块内结冰,卡死。
2.横向一根2280长毛刷。纵向电机+丝杆驱动,丝杆螺母固定在毛刷中间,两侧吊轨滑轮导向。失败 运行一段时间后,两侧受力不均,横向毛刷与纵向丝杆不垂直,卡死。
3.电加热布线,失败。只能影响加热线周围的一点区域,想要达到预期效果只能布线密一点,但是密了影响顶部制冷,而且损失冷量严重、功率过大。
哪位有这方面经验或案例,请指教一二。能解决问题有感谢费。
2020.5.15 11:52补充
试过超声波除霜。也不理想

补充内容 (2020-5-22 16:06):
现在用下面这种方式:
一根2280长的毛刷横向放着,两个同步带纵向放,与毛刷链接2点。然后在同步带的两端分别用一根光轴横向放,每根光轴上放两个同步带轮,其中一根光轴一端用电机驱驱动。另一根光轴从动。

补充内容 (2020-5-22 16:09):
公司有加密软件无法上传模型,图片如下  https://pan.wps.cn/l/smC8gSMwl

网友A:
除霜的需要达到什么效果,还要效率要多少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能具体详细说一下。

网友B:
没有经验,但我认为可以用超声波粉碎

网友C:
能不能定时喷水或酒精溶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经验,但我认为可以用超声波粉碎

尝试过,效果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霜的需要达到什么效果,还要效率要多少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能具体详细说一下。

除霜后表面的霜最厚不能超过2mm,越薄越好。效率最好保持在霜不超过2mm,或者超过2mm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
失败的原因再补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定时喷水或酒精溶液

不能,我们做的产品。需要傻瓜式操作,没人给搞这些

网友:
只有我看不到图吗

网友D:
你已经试过用毛刷是可行的,问题只是导轨结冰,换双轴心导轨就好了。还可以加个低功率发热丝,加热导轨。直接加吹气也行,防止导轨位置冷气积聚。

网友:
画个简图,配合文字要求有助于理解你的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已经试过用毛刷是可行的,问题只是导轨结冰,换双轴心导轨就好了。还可以加个低功率发热丝,加热导轨。直 ...

双轴心导轨100多块一米,成本太高。用加热线加热导轨的话,加热线要一直开着,会不会影响制冷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尝试过,效果不理想

你在顶部装个气球,霜结到一定程度,充气好了。一鼓,霜就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轴心导轨100多块一米,成本太高。用加热线加热导轨的话,加热线要一直开着,会不会影响制冷量

搞个高科技,非接触式导轨——磁悬浮,还是装个直线电机简单

网友E:
表面涂疏水材料;或者用循环冷风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我们做的产品。需要傻瓜式操作,没人给搞这些

搞个控制器,也能定时定点动作。上班打开开关就好,也挺傻瓜的

网友:
可以用第二个方案,稍微改一下,把中间的单一施力点分散到两侧的两个点或者多个点,保证受力均匀或者避免偏载

网友:
你参考下无霜冰箱的原理试试

网友F:
纵向电机+丝杆驱动,在丝杠上加装毛刷和一个吸附导管在加一个小型容器。因为是霜所以容器的体积不会很大而且毛刷做成500mm再用连杆机构驱动。铲一层吸一层。这样就不会卡死了。频率加快应该可以保证霜的厚度。

网友:
其实制冷或制热时都会出现霜接的现象,把握关键问题点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顶部装个气球,霜结到一定程度,充气好了。一鼓,霜就掉了

装气球影响顶部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高科技,非接触式导轨——磁悬浮,还是装个直线电机简单

磁悬浮成本过高,直线电机是驱动元件吧,是不是还需要导向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面涂疏水材料;或者用循环冷风吹

疏水图层试过了两家公司。有效时间太短了,连一天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纵向电机+丝杆驱动,在丝杠上加装毛刷和一个吸附导管在加一个小型容器。因为是霜所以容器的体积不会很大而 ...

小弟愚笨,未能理解您的意思,听起来挺复杂的,需要连杆机构和吸气装置,这样占用空间应该也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