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去除或者屏掉水里面的静电

楼主(2020-05-15):
压力传感器用于水下,因为还有伺服电机的存在,伺服电机在水中产生磁和电对压力传感器产生影响。如何能屏掉水里面的静电或者将水中静电去除?

网友:
我感觉水中有各种杂质或离子,应该是去除不了的吧,可不可以参考一下静电屏蔽啊,估计这样也够呛,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有静电可以做接地,关键是电机产生的磁干扰,考虑做屏蔽吧

网友:
应该保护信道,磁和电如何对压力传感器产生的影响?

楼主:
|去缸活塞泵发表于 05-15 17:12有静电可以做接地,关键是电机产生的磁干扰,考虑做屏蔽吧
在考虑怎么屏蔽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5-15 17:28应该保护信道,磁和电如何对压力传感器产生的影响?
压力传感器在静止状态下,张力值波动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传感器在静止状态下,张力值波动很厉害

是电信号么?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5-15 17:44
是电信号么?

应该是模拟量

网友:
你若确定它是背景噪声,可在你后面信息处理中直接减出来。若是信道噪声就比较麻烦,只能完善信道。可以考虑变换信号载体,比如用机械或流体传递信息流

网友:
压力传感器用的是哪一种原理,压力传感器的实现的方法多去了,水中有静电本身就是搞笑,水是优良的导体,本身就能把电导走。屏蔽什么?隔离什么?还是把这个压力传感器说明书多看看吧。

网友(点评):
犀利到位。第一次听说电机影响传感器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可以把电场强度为E外的外电场中,导体内的自由电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会逆电场方向运动,从而实现消除应力的效果。

楼主:
|aniljiang发表于 05-15 20:42压力传感器用的是哪一种原理,压力传感器的实现的方法多去了,水中有静电本身就是搞笑,水是优良的导体,本身就能把电导走。屏蔽什么?隔离什么?还是把这个压力传感器说明书多看看吧。
因为离电机很近,电机产生磁通电通过水影响传感器。传感器本身不具备抗干扰能力,传感器是是压片式。如果不是请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5-16 10:34可以把电场强度为E外的外电场中,导体内的自由电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会逆电场方向运动,从而实现消除应力的效果。
逆电场运动可以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