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联轴器选择的问题,希望有人能解答我的疑惑

楼主(2020-05-15):
请问,两个半联轴器连接轴的孔可以不一样吗?第二个问题是,可以两个不一样类型的半联轴器组成一个联轴器吗(比如一个是齿轮联轴器,另一个是弹性联轴器),最后一个问题,组成的新联轴器其中的半联轴器一个半联轴器带有制动轮而另一个不带吗?希望有哪位大神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
两个半联轴器的孔可以不一样,但是,两个半联轴器一般不要使用不同类型的联轴器。第二个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说说你的应用或使用场合。为什么会这样使用呢?

第三个问题,没有看明白。

网友:
你这已经不是联轴器了^_^

网友:
你到底在联啥?

网友:
连接梦想

网友:
确定不是幻想?120,治精神病的?

网友:
好像行吊那带刹车轮的联轴器就是你说的第三个问题,一半带了,另一半不带。

网友:
是学机械的吗?咋觉着是文科生?
两半个联轴器不同类型,怎么联接?不能联接还叫联轴器吗?
制动轮当然是在其中一个半联轴器上有,两个都有,或者共用一个,那要联轴器干嘛。

网友:
楼主先要知道联轴器的结构,以及如何应用,就不会脑补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