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体托轮设计

楼主(2020-05-15):
工作十五年第一次接触不同的行业类别的设备设计,如下机构草图,没经验,求有经验的朋友的意见
如图草图,下面2个是滚轮,2对,用于支撑回转体产品,且需要带动回转体旋转
上面是圆柱回转零件

实现的功能:机械手上料至滚筒,伺服控回转体旋转一周, 转速规划为 10s/r

此类机构的注意点是什么?受压角度?支撑轮的间距?回转体最重的约30kg

网友A:
下面两对滚轮转动是由上面的回转体带动还是自己有驱动的动力?滚轮上的回转体是不同直径?机械上料至滚筒,”滚筒”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两对滚轮转动是由上面的回转体带动还是自己有驱动的动力?滚轮上的回转体是不同直径?机械上料至滚筒, ...

下面的是驱动滚轮,上面两个直径不同的是模拟最大和最小直径的产品
所谓的滚筒就是指下面两滚轮
初步构想是电机带同步轮带动两滚轮,通过长轴同样将驱动力传递到产品轴向另外一侧的另一对驱动轮上
这类回转体产品长度有约1.4米

网友B:
只要托轮受得了,我一般都是让重心低些,做过几个换都可以,角度还真没怎么考虑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的是驱动滚轮,上面两个直径不同的是模拟最大和最小直径的产品
所谓的滚筒就是指下面两滚轮
初步构 ...

思路没有问题,我们车间有个类似的机构,是转动大型储罐焊接环焊缝时用到这样的机构,我们那个比你这个长度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托轮受得了,我一般都是让重心低些,做过几个换都可以,角度还真没怎么考虑过。

OK顺便问一句您做过的托轮是否是采用聚氨酯包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没有问题,我们车间有个类似的机构,是转动大型储罐焊接环焊缝时用到这样的机构,我们那个比你这个长 ...

噢,您那是大型的了,可能都要用到自调心的托轮架了
其实我这个是做焊缝检测的,只是比起您那个设备来小了很多

因为考虑到本身产品不是一个整圆柱,外周有很多凸起的特征,柔性化又要求可以满足7种不同产品
又要考虑给机械手的避让,给我的支撑位选择很少,又很有限
我现在在考虑我的支撑轮直径要做很大,否则我支撑轮的轴心都在回转体特征的回转干涉范围内~
感觉看上去很奇葩

网友:
这个没有标准,只要不让最上面的滚琨跳出来,保证重心最低。

网友C:
淘宝不是有卖焊接滚轮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不是有卖焊接滚轮架吗

是的,那些太大了,都是负载1吨起
而且大部分是自调心托架
我这里不适用

网友:
30t还值得问一下。

网友D:
这类问题,我个人觉得主要考虑下面几个问题:
1,摩擦力:下面两个支撑辊和你所放物体之间的摩擦力,如果摩擦力过小,上面的物体会打滑。
2,支撑角度:这个和摩擦力有关系
3,平行性:这里指两个支撑辊的平行性,也和产品的平行性。我们做过,旋转的物体大小头,一直往一侧跑
4,转速:转速太快,物品如果较轻,会跳。

大概就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问题,我个人觉得主要考虑下面几个问题:
1,摩擦力:下面两个支撑辊和你所放物体之间的摩擦力,如果 ...

好的,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E:
底部辊筒能把上面的圆形产品做线型传动吗?我感觉这样的结构三个圆就在原地打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底部辊筒能把上面的圆形产品做线型传动吗?我感觉这样的结构三个圆就在原地打转

而且圆形传动不均的话,一头过去了,另一头没有过去,那不就卡在辊筒线上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部辊筒能把上面的圆形产品做线型传动吗?我感觉这样的结构三个圆就在原地打转

我这个就是原地转,不传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原地转,不传送

重心太低,肯定原地打转

网友:
可以参考下

楼主:
感谢,收下了
之前初步分析了下受力,明天再校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