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橡胶圈有办法临时硬化吗

楼主(2020-05-15):
材质应该是HNBR氢化丁腈橡胶,有没有办法能先硬化  再软化,冷冻的话可行吗

网友A:
放在一个低温环境就能硬化,反复硬化,软化会影响其变形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一个低温环境就能硬化,反复硬化,软化会影响其变形能力。

谢谢   再请问下硬化后常温状态就可以重新软化么  大概要多少时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请问下硬化后常温状态就可以重新软化么  大概要多少时间呢

多久能软化?这个你先查一查氢化丁腈橡胶的物理性能。

网友B:
是为了安装方便吗?
泼点水冻上一层冰^_^。

网友:
采用温度来实现软化再硬化的方法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为了安装方便吗?
泼点水冻上一层冰^_^。

是自动化过程  想先硬化再软化减少橡胶圈柔性产生的影响